怎样建库和调用库

楼主(2008-11-13):
allegro 15.7里面怎样建库和调用库!请问那位大虾有教程啊!还有怎样把原有的PCB存入库中调供给其它的PCB,帮帮忙

网友:
这个问题如果答一下,估计我一个下午也不够$ P# O& t8 R' e% `5 Q
建议:自己先找书看看

网友:
可以先通过PCB生成一个库文件,在ALLEGRO中的封装是独立的,不像99中那样。然后再在setp>USER preferences中的design_path的padpath和psmpath添加库的搜索路径。

网友:
在你电脑的一个盘里,建个新文件夹,名字写上allegro,进入这个文件夹,再建立几个文件夹,分别命名为lib, pad, flash,一般这三个就够了,打开ALLEGRO,去设置路径,点setup-->user preferences-->选择design paths,点右边的padpath ,新建路径,选择刚才建的PAD文件夹的路径,点OK....同样,点psmpath新建路径,选择刚才建立的lib文件夹,再新建路径,选择刚才建立的flash文件夹,路径设置好了,就去建实际的PAD吧,打开PAD_DESIGNER建立PAD,在建贯穿孔PAD时要用到FLASH symbol,你就打开ALLEGRO,新建-->FLASH symbol,建好FLASH后存到前面建的FLASH文件夹,这时就能在PAD_DESIGNER中调用了,建好的PAD保存在前面建立的PAD文件夹下,现在就可以建封装了,再打开个ALLEGRO,新建package symbol,调用你刚建的PAD,画出所要的层面,保存在前面那lib文件夹下,大功告成~~慢慢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