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声分享pads画圆弧方法

楼主(2008-11-13):
我是这样做的
先修改pads显示的栅格,我一般都设成 20mil  20mil 的
然后右键选择多边形,先画直线然后到你想出现圆弧的地方,点击一下左键,然后右键选择pull arc(好像是这项,手头电脑没装pads所以只记得大概),然后以这个点为起点画三角形的第三边,也就是向上或者向下45度角的方向画合适的长度,再点击一下左键,然后右键选择pull arc,就这样重复画直到完成你想要的图形
可能大家觉得这个方法不简单,但我一直用这个方法,而且觉得挺精确挺快的,还望高手指点
可能描述的不太清楚,由于手头电脑没装pads,还望大家谅解

网友:
有圆弧就行了啊,画完了拉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