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方形的焊盘怎么做啊!!

楼主(2008-11-13):
这种方形的焊盘怎么做啊!!谢谢

网友:
99SE画不出来的  你用AD可以画出来的!

网友:
99无法做到

只能借用KEEPOUT来做。

或者用AD软件来做。

楼主:
我用的是DXP 2004可以吗?

网友:
三四个焊盘连起来都OK

网友:
呵呵,以上说的都对啊。

楼主:
谢谢各位,一般是用那一种方法啊???

网友(2009-03-05):
我都是用焊盘叠加的方法

网友:
protel99用焊盘叠加,另外用禁止布线层来做一定要注明过孔有无附铜,protel dxp 以上版本可以直接出椭圆或方孔!

网友:
99投机的方便的做法就是过孔叠加法

网友:
人民的智慧是伟大的.....

网友:
最好的方法就是用焊盘和禁止布线层来做

网友(2009-04-07):
长见识了,集体的智慧是无穷的

网友:
办法好多,条条道路通罗马

网友(2009-09-17):
在99SE中什么都能做出来,只要肯想办法,什么形状的东西都能做出来,用焊盘跟过孔去叠加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认为叠加的方法是最不可取的。制板厂一般不建议这么做,也有人认为这样做法会打转头。如果那么做制板厂能做的话也是制板厂又给你处理的。再说槽型孔又不是转头转出来的,是洗床洗出来的。说的再多也不如给制板厂打一通电话。迷惑就都迎刃而解了,我曾经给沧州制板厂打过电话确认了一下。他们建议的是用机械层1或者用禁止布线层都可以,至于是否金属化。一般是看周围是否有铺铜,或者是焊盘中间开槽型孔的情况下金属化。周围什么都没有则不金属化。无论是Altium Designer或者是Protel99se如果板中有槽型孔最好在发邮件时注明那个板子有槽型孔。工作人员就会加以注意以免遗漏!至于槽型孔开的多大,在于你画的机械层,或禁止布线层的尺寸!

网友:
我也长见识了。

网友:
厂家跟我说,直接做槽型孔的加工成本比过孔叠加法要高

网友:
DXP 在PCB视图,直接双击那个焊盘,然后直接改焊盘的形状呀,基本形状有圆形,矩形,八边形,然后根据你的X,Y的大小可以设成很多你想要的样子。前提是你说的确实是焊盘,而不是说的孔。

网友:
焊盘和孔是两码事

网友:
最好的方法就是用焊盘和禁止布线层来做
引用 网友B:

但必须注明孔的性质 否则可能制成的孔你不太喜欢的

网友:
学习了 非常感谢,还没碰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2010-01-12):
就是AD9就可以呀

网友:
s是不是带过孔的

网友(2010-06-30):
还是11楼的方法好用点!

网友:
99se做法
multilayout画环,keepout或mechanical画孔
再用multilayout把中间空填满,就行了

填满的作用是告诉板厂,这个孔是金属化的。
不填满板厂默认是非金属化。

网友:
对了,顶层,底层,别忘了加阻焊啊~我图上没打开阻焊层,所以看不见。

网友:
在机械做吧,我一般那样子做

网友:
用AD很好做的

网友:
不错,受益非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