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两个电容是做什么用?

楼主(2008-11-13):
如下图,c56,c57 两个电容分别是作什么用的呢?
虑波,还是阻抗匹配,还是ESD?

网友:
    哈哈 起震荡啊  旁边不是一个晶振吗

楼主:
    震荡的不是晶振吗?
    怎么是电容呢?不太明白。

网友:
    无源晶体需要电容才能起振的!!

网友A:
    晶体和晶振是2个东西,需要分清。

网友B:
    是晶体的负载电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晶体和晶振是2个东西,需要分清。
    赞 说的没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晶体的负载电容吧

    也叫匹配电容,

网友C:
    有看到在晶振并联了一个1M欧的电阻,说是有利于起振,原理是怎样的呢?

网友:
    也想知道这个原因,哪位高手解释一下

引用 网友C:
有看到在晶振并联了一个1M欧的电阻,说是有利于起振,原理是怎样的呢?

网友(2008-12-16):
    一般上晶振上用两个匹配电容一般20p
陶振上并联一个1m的电阻

网友(2009-02-07):
    C57,C56 称为负载电
    容,它们分别与晶振体连接后接地,为的是削减谐波对电路的稳定性的影响,也就是滤波,并联电阻保证起振

网友:
    是这样的,回路中有时需串联一个小电阻,降低振荡波形幅值,减少EM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