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模式下载EPCS1不能成功怎回事啊

楼主(2008-11-13):
    型号是EP1C6Q240C8
    配置用flash是EPCS1

    工程生成的时候默认选择的是epcs4

    选epcs1好像不行

as模式下载EPCS1不能成功怎回事啊

    Error: Can't recognize silicon ID for device 1
    Error: Operation failed
    这两个错误,不怎么怎么处理

用jtag可以

    用的是quartus II 7.1

网友(2009-02-19):
    焊接正常吗?检查看有没有虚焊现象,还有就是芯片选择正确吗?出现这种情况问题很多,慢慢排查!

网友(2011-12-16):
    也在学习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