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AD7输出CAM问题!

楼主(2008-11-1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你直接出CAM就行了,只是选层时注意一下,选你需要的层就行了,再把Drill Layer选项上就行了.

网友:
我用 AD7输出成  xy.cam文件,cam350居然打不开?

网友:
AD7可以先生成.CAM文件,但是要从.CAM中导出geber文件,然后通过350导入GEBER文件,就可以查看了。再说AD7生成的.CAM文件可以直接双击打开的啊!

网友:
顶楼上的,按照楼上的说法,CAM350成功的导入了AD7输出的GERBERS,谢了啊。 下一步开始研究如何把两块不相干的板子拼在一个gerbers文件里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