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盘显示编号?

楼主(2008-11-13):
怎么让焊盘显示编号呢?如下图所示的那样

网友:
在改变颜色那项里,把黑色改成其它颜色应该就可以了% \: u' i3 B" n5 F
手头没装pads,具体哪项我忘记了

楼主:
已解决

就是楼主所说的那样,晕了 ,自己不知什么时候把pin number这项关了

网友:
如果是想显示不显示pin number用不着修改颜色(要打开的话,当然不能是背景颜色),把那个勾去掉或选上就行了。更快的方法是直接用命令:pn

网友:
    2007 版本才有这功能.2005的没有.

网友:
    原来还有这个功能啊!!

网友(2009-05-25):
    快捷键N   然后回车

网友:
    P N ,然后回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