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置错误的元器件如何删除啊?

楼主(2008-11-13):
放置错误的元器件如何删除啊?

网友:
用快捷键 del

网友:
ED然后左键点要删除的……

楼主:
删不掉啊

网友:
怎么会删不掉呢

网友:
锁定了 也可以ED啊,它会提示你是否要删除而已

网友:
不会把

我当时都可以删除的,锁定也可以删除的,楼主是不是点了什么按钮了

www.rjgc.com.cn和你一起成长的技术之家

楼主:
删掉了
我还想问导线如何删除呢?

网友:
一样的的,选中点delete

网友(2011-05-19):
都说的对 有可能是定位不转
ED就是
要不选中它 EL更好
可避免误删

网友(2011-07-24):
选中该元件  shift+ delete   enter  即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