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版过程

楼主(2008-11-14):
在自己做印刷PCB板时,具体过程是什么,我最近想自己做一块板子,但是不知道怎样将自己的PCB板变成印刷的PCB电路板,有没有简单的方法,恳请指点一下!
先谢谢了!

网友:
我也不太懂,期待高人指点。

网友:
你说的 自己做 是什么意思啊? 难道要自己加工?  有卖可以手工制作的电路板的,不过做出来工艺不好。 建议还是找电路板厂家看看。

楼主:
恩 ,我说的是手工制作,我自己完成所有工作,包括设计,画板,制版,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将自己的PCB板弄成印刷版,是不是需要印刷纸,麻烦把具体过程和需要的工具介绍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
我10多年前做功放时做过是单面的,自己买基板,胶带,腐蚀用的水,是啥酸来着记不得了!自己到电子市场问问,先把自己的电路画到基板的铜皮面然后贴上胶带,放药水里面腐蚀就可以了,不过那只能做很简单的电路,呵呵!当时完全是玩玩,如果要做东西还是找板厂吧

网友:
有卖感光板的,你需要:
1.把电路打印在透明的纸上,例如硫酸纸,塑料片。
2.用玻璃把透明的纸张压在感光板表面,放在太阳下晒。(放在紫外灯下更好)
3.用硫酸亚铁溶液(记不清了,应该是硫酸亚铁,卖感光板的人知道,可以咨询)清洗感光板,你的线路就出来了。
4.用钻头在板上打洞。我有一个小型的手提钻,70块钱买的,买时候要好好挑一下,因为钻经常轴端跳动比较大,就是安好钻头后,一起动,钻头的尖端不是在原地旋转,有可能来回摆动或者圆周性摆动,这样的都不好。
5.在打好的洞里边安装过孔(像是鞋上穿鞋带的气眼那样的东西)。
6.焊过孔。在装好的过孔里边上一些锡,保证它跟导线的连接。
其他具体的在淘宝上搜“感光电路板”就知道。
另外 不要做双面板,因为双面的正面和背面很难对齐。

网友:
当然,如果你想做的专业一点,也可以买电路板雕刻机。不过那个要好几千。
价格:感光电路板:10块钱一块;
          硫酸亚铁:23块钱一公斤(不零卖,好大一包,估计用个三五十年);
          手电钻: 70块钱;
          过孔:    10块钱一包;
         玻璃:15块钱一块;
         硫酸纸: 忘了,这个也不零卖;
         打印机:;

网友:
又上网核实了一下,应该是 三氯化铁,另外漏了显影剂的使用。 下面这个地址介绍的比较详细,有兴趣的看下。声明:那个地方我不认识,也不是在做广告。
http://www.xydzy.com/pcb/pcb3/yggbzzdlb1.htm

网友:
楼上说的那个网站怎么没有谈到对过孔镀铜呀,难道不用镀铜吗,这样可以直接焊接元件吗??!
不过看他说的方法还挺简单方便的,这样自己也可以做电路板了。呵呵。

楼主(2008-12-15):
呵呵,谢谢大家的指点,我受教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