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设置问题

楼主(2008-11-14):
如下图所示,所圈处“Clip_Drawing    CLIP_688”还是没搞懂,哪位来解说下哈,谢谢。。。

网友:
前面的是属性,后面的是属性值,是在规则里面设置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是我没说清楚,我说的是:Clip_Drawing    CLIP_688是何意?用来做什么的?

网友:
CLIP_DRAWING就类似一个剪贴板,当你想把一些零件加上走线,孔一起移动的时候就选CLIP_DRAWING,右健选temp group开始选你要一起移动的零件,走线,孔之类的,完成之后右键点击complete就会谈出对话框,在左边点击CLIP_DRAWING在右边给它取一个名字->apply->ok

当你要移动着一部分时,先点击move,到右边的find中选all on->more,在object type中选择Property即可找到你刚才添加的那个CLIP_DRAWING->双击那个CLIP_DRAWING->apply->ok

这是你就抓起来你要一定的整个部分了

网友:
嗯,了解的很详细,不过这个功能很鸡肋阿

网友:
CLIP_DRAWING就类似一个剪贴板,当你想把一些零件加上走线,孔一起移动的时候就选CLIP_DRAWING
在什么地方选,使用的是哪个命令

网友:
SUB-DRAWING时带进来的属性,可以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