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ORCAD9.1中的多页原理图如何生成其中的一页网络表?

楼主(2008-11-14):
orcad9.1画的一份原理图由多张才完成,如果只要生成其中一页的网络表如何设置,在论坛是找了好几天,还未找到详细的操作步骤,请高手指教。 万分感激!

网友:
  好久没有来了..
  你的问题还不没有人回答.真可怜哦.
  还是偶来说吧
点上你的设计页.  (17.67 KB, 下载次数: 8) 这个MAKE ROOT表示是根目录的意思.

楼主:
还没领悟到操作方法

多谢指点!我用的是ORCAD9.1,按照你的方法操作时,“Make Root”是灰色的(如下图),不知我哪里没有设置OK,请说详细些好吗?

楼主:
你的问题还不没有人回答.真可怜哦.
  还是偶来说吧
  点上你的设计页.14044 这个MAKE ROOT表示是根目录的意思.

   哦!今天终于有点明白你的方法了。不过话说回来,如果我们的设计页里面有6张原理图(1份原理图分开6张画),要生成其中1张网络表时,这种方法还是达不到目的。多谢你的热心指教、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问题还不没有人回答.真可怜哦.
  还是偶来说吧
  点上你的设计页.14044 这个MAKE ROOT表示是根目录的意思.

   哦!今天终于有点明白你的方法了。不过话说回来,如果我们的设计页里面有6张原理图(1份原理图 ...

呵呵.小伙子.问题解决了吧..  你在一份原理图.你在里面多创几个文件夹.最后点上MAKE ROOT它会自动跑到最前面去的..

楼主:
衷心谢谢你了!这个问题很少人解答。会的人不多啊!

网友(2008-12-31):
bgf衷心谢谢你了!这个问题很少人解答。会的人不多啊

网友:
又学到东西了啊

网友(2009-07-02):
    最愚蠢的方法,复制一份,把里面不要的页面用剪刀剪掉,再导网表

网友:
    正在学习中,刚好也遇到楼主相同的问题,但对上面的解答仍不明白,请大侠再详细讲一下具体的操作方
法!感激不尽!

网友:
是五楼所讲的方法,选中Make root就行了,就成为目录了,然后选取此目录直接出这个单页的网表就可以了

网友(2010-04-19):
回复 网友A:

        要使MAKE ROOT不是灰色的 右击XX.DSN选NEW SCHMATIC
    把你需要的那页电路拖到文件夹里就好 其实就是电路多个文件夹就可以独立导出

网友:
    xie xie du nv

网友:
    楼主只有一个SCH 所以make root是灰色的
    可以用17楼的方法做

网友(2011-08-01):
    make root.
    mark一下!

网友(2021-05-18):
如果画成多个原理图,怎么一起把网表都导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