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这个问题怎么办啊?求助高手!

楼主(2008-11-14):
导入网络表时出现下面情况,我该怎么办呢?

57   Add node C13-2  to net GND        Error: Node Not  Found

网友:
C13的第二个脚和地线没连接好.你好好检查检查原理图

网友:
pcb库里面找不到封装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导入网络表时出现下面情况,我该怎么办呢?

57   Add node C13-2  to net GND        Error: Node Not  Found

大多数情况下是你原理图中的封装脚位与PCB不一致;
另一种情况是原理图某个地方没连接好;
原理图一定要ERC,然后与PCB对好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