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线间距安全检查怎样设置

楼主(2008-11-14):
差分线安全间距检查,如果在默认情况下间距设置为7,差分线的gap为6时候,就会报错,问一下,如何能让他不报错误,看着心烦,虽然问题不算什么问题,但是看着还是心烦,

网友:
那你就把这两个差分线的网络间距设为7,开启DRP走线不就行了。

或者把栅格设置好

楼主:
可是我感觉6mil效果好点,因为我用的线宽是5mil

网友:
你的线宽5mil,那就用5mil的栅格走线

换到内层时就可以知道要隔10mil的大概距离了

楼主:
我的意思是说,我在router内走差分线,gap设置为6,两个线距也是6,但是在layout中检查安全间距的时候,他会报错,因为我的默认间距是7mil,他报错了,我想说的是如何设置在那里设置可以让他不报错(已经是6mi了,我想在检查的时候不至于报错,因为错误太多看着麻烦,心烦)

网友(2009-10-05):
这个在LAOUT规则里面设置间距成6mil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单独设置差分线规则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