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找到没有用上的pad

楼主(2008-11-14):
如下图所示, 怎么寻找到这两个pad

网友A:
不是说这两个pad没用到吗?既然没用到,那板上不久没有吗?那你怎么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这两个pad没用到吗?既然没用到,那板上不久没有吗?那你怎么找呢?

对对,我是以为在PCB图上哪儿了,像多余的线段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