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2009的电磁兼容分类(PCB、电缆、机箱机柜)应用

楼主(2008-11-14):
想仿真PCB板的SI/PI/EMC/EMI的请使用CST印制板工作室(CST PCB STUDIO)
想仿真线缆线束的SI/EMC/EMI的请使用CST电缆工作室(CST CABLE STUDIO)
想仿真机箱机柜EMC的请使用CST MicroStripes
想仿真电真空管、加速器请使用CST粒子工作室(CST PARTICLE STUDIO)
综合EMC/EMI分析请使用我们功能最为全面最为强大的最佳主打产品——CST微波工作室(CST Microwave STUDIO)

网友:
好像跟simlab和做,开发的PCB和CABLE的模块,但是在国内流通不是很广。

网友:
Simlab刚刚开始进入国内市场
其模块目前被集成到CST2009版中,分别是CST PCB STUDIO和CST CABLE STUDIO,而CST2009版在2008.11.17刚刚全球发售,因此上述你说的也就不足为怪了。
但是我们记住并相信——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多谢版主关心,呵呵

网友A:
也很希望能看到比较好的仿真工具啊,在国内真正做这方面的也少很多了,感觉ansys+ansoft, CST+simlab, ADS有得一搏。
也很少看到比较好的设计文档,datasheet, 软件使用手册,国内这些软件能看到,人脉是原因,其实很多文档不全,使用技巧更是少之有少,普及还有待一段时间。

网友:
    CST PCB STUDIO可以单独安装吗?还是必须集成安装?那可以试试看啊

网友:
    两位版主的留言收到,我们在全国有培训中心,就是可以使用CST套装的高校,如东南大学、哈工大、成电、西电等。

    应该是只能集成安装,但是销售的时候,是按模块报价的(悄悄话,如果是盗版的话应该都能用吧)。

    CST的微波工作室、电磁工作室、粒子工作室和设计工作室都有中文说明书,PCB STUDIO和CABLE STUDIO刚刚被被并入CST套装,因此目前还没中文说明。

    感谢两位版主中肯的意见,我都明白了,并会适时向高层反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很少看到比较好的设计文档,datasheet, 软件使用手册,国内这些软件能看到,人脉是原因,其实 ...

我们CST应该有套丛书1-9,不知你们知道没。最新消息,我们的丛书10,有关CST各种常见错误、用户提问最多的问题合集的FAQs,即将出版,这在国内我们应该算领先一步了吧,呵呵

网友:
    偶想看看两个新的STUDIO,楼主给个截图吧

网友B:
    CST 的各个工作室都可以独立安装的,就跟我们的office套装中,安装Word,PPT等可以选择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CST 的各个工作室都可以独立安装的,就跟我们的office套装中,安装Word,PPT等可以选择一样的。
    CST PCB STUDIO如何搞一个试试啊

网友(2009-01-12):
    我也很想使用一下PCB工作室

网友(2009-06-01):
    在哪里才能下得到cst2009啊。

网友:
    电驴上找找看吧…………

网友(2012-11-15):
    想仿真PCB板的SI/PI/EMC/EMI的请使用CST印制板工作室(CST PCB STUDIO),不需要设计工作室吗?
    DXP6.9怎么导入这个仿真软件,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