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直接从过孔上引出线?

楼主(2008-11-14):
线上已有一个过孔,连接是top和bottom,现在还想从中间层连接一条线,选择中间层以后,从过孔连线,不是变成top就是变成bottom,不知是为什么?望各位大侠明示~~~

网友:
先要检查一下这个过孔对应的padstack有没有问题,是否plated
这个过孔是属于那个网络的?
再看这个net上有什么限制的属性没有

网友:
能不能把文件发上来这么说没法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