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说下这些工具栏的工具是做什么用的啊?

楼主(2008-11-14):
谁能说下这些工具栏的工具是做什么用的啊?

网友:
建议下个教程或者买本书看看
呵呵,一般都有详细讲解的!

网友:
依次为:适合文档大小,层次电路图中的跳转,原理图和PCB的关联,剪切,粘贴,框选,取消选择,移动,两个菜单选择,两个仿真用,添加删除元件库,查找放置器件,后面这个没有怎么用不清楚。
再说都有英文解释的啊,试试就出来了,如果这个都不知道还怎么学习软件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