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生成光绘后丢失了一部分线条

楼主(2008-11-15):
为什么生成光绘后原来PCB上的线条就没有了呢??
如图:本来那些线条是连上去的,现在怎么没有了???
还有,我用的是RS274格式

网友:
有可能是软件问题,换一个CAM软件试下,或者导入ALLEGRO中查看。

楼主:
应该是软件的问题,被这个害苦了,还以为是自己层数分配上存在什么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