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AM350查看CAM中NC drill时,是什么都没有?

楼主(2008-11-15):
在此请教高手解决一下

网友:
有的

请参照:powerpcb转gerber教程。

网友:
应该是PCB里面没设好吧

网友(2008-12-15):
有的!是你在CAM350里面的坐标不对,

你在350里面缩最小看看,

网友:
你这个情况可能性太多啦

1、查看你转资料时是不是漏转了2、查看是不是有机械层,有的话你可以把这一层转成NC DRILL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助,最后查到了,是缩小一下就可以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