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 失效保护怎么处理?

楼主(2008-11-15):
请问RS-485的失效保护怎么处理?

是A端上拉,B端下拉(A-B>=200mV)?

还是B端上拉,A端下拉(A-B<=-200mV)?

另:失效保护是放在接收端还是驱动端的?

谢谢

网友(2008-12-24):
是A端上拉,B端下拉(A-B>=200mV), 在所有结点。
匹配电阻只在源结点和最远的结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