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学PADS做的PCB

楼主(2008-11-15):
一些常用 功能 ,液晶接口 LCD1602  12232  12864   4X4按键 4个独立按键,USB转串口,8个LED 灯   ISP下载 红外 3个单线18B20    4位LED,支持共阴和共阳,74HC595 扩展32位外接驱动  DS1302  时钟,24C16   I2C总线,PS2键盘接口声音输出,315M无线接收,二路5V外供电压
刚做好,没地方打板,刚学pads,请多多指导
QQ 417055226

网友:
呵呵...看着挺整洁的..但是估计问题也不少..

楼主:
请大家多提点意见

网友:
两层的走线尽量不要平行,要尽量垂直或交叉!
不过很挺干净的,加油!

网友:
好像少了点地平面,反面没有放元件尽量不要在BOTTOM面走线.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导

网友:
应该是反面和正面垂直布线,可以减少电磁干扰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导,不知道放定位孔有什么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