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dxdesinger中通过设置实现多人分工协作?

楼主(2008-11-15):
各位大侠,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如何在dxdesinger中通过设置实现多人分工协作?

有点类似cvs的功能,即有个把原理图放在一个公共服务器上,然后几个人分别进行修改,此功能可将修改进行合并

小弟初学者,学校科研需要分工,还请各位大侠赐教,谢谢!

网友:
没这功能

没这功能

网友(2011-12-25):
两种方法,第一种不太确定,第二种没问题
1.直接共享,通过网上邻居访问
2.用Xtreme Design Session,然后打开原理图,只要不同时访问同一页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