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制差分管是如何让另一个三极管的发射极箭头朝下啊?

楼主(2008-11-15):
绘制差分管是如何让另一个三极管的发射极箭头朝下啊?

网友A:
点击并按Y垂直翻转;X水平翻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击并按Y垂直翻转;X水平翻转。

  翻转后注意管脚的编号 修改!

楼主:
说清楚怎么操作啊。我不管怎么点可他就不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清楚怎么操作啊。我不管怎么点可他就不动。

  去库里修改!

楼主:
我修改了一个但是吧,我不会测量!
所以呢做出来的很大,麻烦告知在做元器件封装时如何测量两个管教之间的距离啊?还有就是做完之后保存路径该怎么设置呢?

网友:
在自带库里面调一个出来,然后make project library,再把这个元件进行修改

利用X,Y命令。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修改了一个但是吧,我不会测量!
所以呢做出来的很大,麻烦告知在做元器件封装时如何测量两个管教之间的距离啊?还有就是做完之后保存路径该怎么设置呢?

做元器件封装时如何测量两个管教之间的距离啊?ctrl+m
保存路径该怎么设置呢? 你在哪个库里面做的就在哪里的!你要是在项目里面做的可以自己建一个封装库,在里面建自己需要的封装

网友:
简单问题不要复杂化,左键点击该元件不放、按Y垂直翻转;X水平翻转。

网友:
不行的这样试试

输入法切换到中英文输入:左键点击该元件不放、按Y垂直翻转;X水平翻转。

网友:
这样多人回你的贴,还看不懂的话,就只有给你做一个了,呵呵!!!!

这样多人回你的贴,还看不懂的话,就只有给你做一个了,呵呵!!!!

楼主:
懂了
就是开始不知道还要切换输入法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