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Expedition出gerber问题

楼主(2008-11-16):
PCB出gerber时,我选择的光绘文件格式是RS-274X,这种格式是内含D代码的,可是我点击Process Checked Output Files,显示The default D-Code To Aperture File was not found.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

网友:
见我的这个帖子:8层板的配置文件-主要为层颜色设置,将文件替换,输出GERBER时看到2处有3个小黑点,进去那里找到文件,再配置好文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