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主板上的电源模块

楼主(2008-11-16):
如下图所示为一主板上电源部份,请问大家谁专业准确些地解释下,谢谢!(ps: 这个图另存到桌面会看得更清楚)
 左边是个电源管理芯片,右边有三个大功率MOS,C711是个大功率电感,输出就是由L+12V经此电路得到的Vcore

网友:
其实就是开关电源的原理,通过改变图中PWM芯片所发出的控制信号的占空比(即高电平持续时间占一个周期时间的百分比),来控制后面High Side(上面一个)和Low Side(下面两个) MOS管的导通状态来得到想要的电压,公式为Vo=Vin*D(D为占空比)

网友:
楼主也是弄主板的啊,我也是弄这方面的。留下Q大家交流下。
到家里再看看这个图

网友:
该L8743Q属于PWM芯片的驱动芯片。BOOT脚连二极管和PHASE端形成自举电路。至于在下管并两个MOS是分流作用,现在比较多品牌多用这种设计。至于JP5511和JP5512是什么我就不清楚了。望高手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