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直插式芯片的布线

楼主(2008-11-17):
请问下直插式芯片的地和电源管脚是不是可以不用布线,直接和地层,电源层连通的?
布线的时候是不是什么也不操作就可以了?
谢谢

网友:
看你的电源层了地层是正片还是负片了 !
负片不用连接,正片需要连接

楼主:
明白了,谢谢版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