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PADS2007问题

楼主(2008-11-17):
以前在一些网站上看到pads2007与CAM350不兼容的问题。PADS2007的gerber文件在高版本的CAM350中没有任何问题,但在低版本的CAM350中可能有些文件有短路的显现,所以一直不敢用,到现在还是用的PADS2005,不知现在用PADS2007的大虾米。还有没有遇到此类的BUG。

网友:
焊盘补偿那一项只补4mil就够了

有些短路是因为设计高密度板子,焊盘补偿设置了10mil以上的原因。

网友:
    用sp2就行了,在sp2中已修正。
2楼所说的我也不明白

楼主:
    多谢各位!
      我现在做的板算比较密的,走线和间距有时就只有0.08MM. 看来还是要小心哦!

网友:
    我用GENESIS2000读入PADS2007转出来的文件线路层读不入去,要更改GENESIS2000的参数才能读入,但用CAM350就没问题,

网友:
    每天关注这里,学习学习!我是自学的ALLEGRO(熟练),不懂电路知识,不知道能找到pcb layout工作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