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引脚交换问题

楼主(2008-11-17):
设计中有两块FPGA,在PCB完成引脚交换的操作后没有更新原理图。
请教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是不是你没有保存啊?!

网友:
有两个可能:
                        1.你没有反向更新:在pcb中,选择 design->update schematics......
                        2.反向更新的过程是依靠移动电路图中的引脚位置来实现的,因此,电路图中的“引脚锁定”要关闭。方法:电路图中双击任意一个器件,然后把“lock pins”前边的选中符号去掉。 然后重新从板图中反向更新。
以上内容为AD7.0,“电路图 “是指schematic,”板图 “=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