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这两部份电路为什么这样设计?

楼主(2008-11-17):
如下图所示为电脑主板一小部分:
                        1、为什么在电源+5V与+3V之间要跨接两个0603的小电容c544 和c545?
                        2、右图VCCM是直流电压,U_MAA[0:2]是一些到CPU的地址线,但中间为什么会是电容C164 C158。。。?
请问此种电路设计有什么用意,谢谢

补充内容 (2011-8-31 17:46):
想BS偶的先看看7楼的斑斑回复, 不懂还很XZ呀。。。

楼主:
怎么没人啊,专搞硬件电路的人呢,去哪啦

网友A:
没见过这种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这种设计

这个可是电脑主板上的哦。。。谁见过?

网友:
有没有设计电脑的大大解释一下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过第二种的情况,迷惑
请高手指点

网友B:
为什么跨接?!你看看PCB上两个电容的位置! 是不是跨接再分割的电源平面上! 再来问这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跨接?!你看看PCB上两个电容的位置! 是不是跨接再分割的电源平面上! 再来问这问题

老大,你没见过这种情况是不是?那第二种情况呢?

楼主:
以上已经搞懂了,也可以删贴,呵呵。。。上面几位会员(来加加人气谁知...)不清楚的尽可以去问斑竹大大哈。。。这是他的工作不会不耐烦的,除非他也不懂

反对!: 5.0 支持!: 1.0
一句話…………不懂!^_^
搞懂了给我们解释一下呗。你说这是斑竹的工作?好像你理解不对吧.....你给我们解释一下吧,别卖关子
反对!: 5
知道了还不说 BS

网友:
麻烦楼主 请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么设计呢?我还不懂

网友(2009-03-12):
第二中设计是什么意思?

网友C:
我猜地址线需要被上拉,但是为了防止直流电平倒灌到CPU,所以用电容隔开~
至于为什么要用22P,应该和地址线的速率有关

网友:
我猜地址线需要被上拉,但是为了防止直流电平倒灌到CPU,所以用电容隔开~
至于为什么要用22P,应该和地址线的速率有关
引用 网友C:

防止直流电平倒灌到CPU?还是不太明白,请具体讲解讲解

网友:
你看图可以知道,上拉是在电容隔开以后!

网友:
乱七八糟,没一个说得明白的,等待正解

网友:
确实,版主出来解释一下啊?

网友:
以上已经搞懂了,也可以删贴,呵呵。。。上面几位会员(来加加人气谁知...)不清楚的尽可以去问斑竹大大哈。。。这是他的工作不会不耐烦的,除非他也不懂

引用 网友D:

不厚道

网友E:
或许第一个问题真的如7楼斑竹所讲
可能两个电源共地,电源之间的电容提供回路,避免电源之间的干扰

第二个问题有几种可能
1、阻抗匹配的
2、滤除引脚上的高频噪声
3、延长边沿时间

纯属个人臆断,请各位指教

网友:
同意12楼的

网友:
有点难度, 不过如果要说的话我觉得电容在这里都是滤波的作用
1, 应该有一个电压不干净, 用另一个电压来滤, 有点象地
2, 应该是除去地址上的noise吧

网友F(2009-05-06):
第一个看不明白,第二个应该是为了EMC,降低信号上升速度,减小高次谐波。欢迎拍砖!

网友G:
为什么跨接?!你看看PCB上两个电容的位置! 是不是跨接再分割的电源平面上! 再来问这问题

如果在PCB上是跨接两个分割平面的话,如果有高速数字信号跨区就需要加

网友(2009-06-05):
第一种我猜的是,主板用两种电源供电,假设+5V不小心有个小的漂移,它可以通过+3V加快放电。作用2就是+5V的漂移,为使整块板的+5V器件与+3V器件保持一种平衡关系,所以把+3V的器件也进行一个电压漂移。这样相对电压就不会改变。

网友:
渺波的,去掉杂的尖峰信号

网友:
楼主不厚道,你搞懂了不说出来大家知道,还要叫别人去问版主!

网友:
楼主太不厚道

网友:
应该是防止干扰的

网友:
期待楼主讲明白吧

网友:
煩請樓主解釋一下
很想知道
因為容抗都是頻率愈高,阻抗愈小,反之阻抗愈大
是不是跟某個頻率點的阻抗匹配有關呀?
因該沒這麼複雜吧???

网友:
鄙视像楼主这样的人强烈鄙视。

网友(2009-12-13):
电源之间跨接的电容能起到一定的抗干扰作用,只要布线良好的话,也可以不要的,

网友:
    无论电源还是地都可以作为滤波电路的一端进行使用,这里或许接电源更方便或是有别的什么。22p感觉是用来做滤波作用的,

网友:
    知道的不说,不知道的在那瞎问

网友:
    强烈BS楼主!!!!!自己懂了不分享!!BS!!!

网友H:
    从电路基本原理来分析一下:
    先看5v到3v间的0.1u电容
    这个电容肯定是用来形成交流通路的(滤波不是这样接的),想不出有什么其他的功能,我想应该是用于pcb上的电流(交流)形成最小环路,减少EMI辐射什么的。如果没有这个电容,电源上的交流会走很长的通路形成大的辐射。

再看一下vccm上的电容
如果VCCM是直流电压,U_MAA[0:2]是一些到CPU的地址线,这种连接是没有必要的,因为电容式隔断直流电,接上和不接都是断开vccm的,没一点区别,这些地址线没有用到,估计是用来保护芯片或滤波的,如防静电,芯片引脚一般不悬空(有的是可以悬空的),要么下拉,要么上拉,要么接保护器件(如电容,esd专用器件)

网友(2010-01-25):
    地址信号串接小电容可以尽可能地降低干扰,象PCIE的数据线,SATA的数据线都可以串小个电容.

网友:
    我也来 BS LZ!
    非常之不厚道!!!

网友:
    我去问斑竹

网友:
    BS LZ!强烈要求踢人,太不厚道了。
应该是滤高频吧。很少见过这样用的,一般用来接地;

网友(2010-02-24):
    等待正解

网友:
    期待正解,等斑竹回答!!!

网友:
有一个作用是,在主板上电源层分割后,电容能保证信号回路在电源平面上的连通,保证si,减少emi……

网友:
楼上的解释得让人信服,支持

网友:
楼主,麻烦讲解一下吧

网友I:
这叫缝合电容(stitch cap),在电源层被分割,而又作为参考平面时,就需要这样的电容,给高速提供回流路径。一般4对高速差分信号可以共用一个这样的电容,且电容放置在高速信号跨分割区域200mil以内。这是INTEL的设计指导上说的。

谢谢分享!: 5.0 支持!: 5.0
谢谢分享!: 5 支持!: 5
学习了!
缝合电容,Mark一下
如果能看到PCB 就能知道到底是不是缝合电容了
很有道理
谢谢解答
高手终于出现了

网友:
地址线上的电容,应该是去耦用的,防止开关速率过快时导致信号不稳定,这个电容可以给地址线补充开关时损耗的能量。

网友:
楼上的解释似乎更让人信服,支持

网友:
各个说法都有点道理,受益了。。谢谢。

网友:
vccm也是一个平面,在交流阻抗等效回路中
vccm=gnd
接到vccm就相当于接到gnd

22pF是为不了影响CPU的地址线
容量大小跟总线速度有关

网友(2010-04-07):
支持 hoosy 的解法!
学习收益了。

网友:
谢谢hoosy ,受益了

网友:
还要专门鄙视一下LZ

网友:
把电源看成一个参考平面,跟地一样,这样理解了吗?
其实就是滤波而已。

网友(点评):
为什么这样接?为什么不直接接地?难道地平面比较复杂??

网友:
应该是高速信号跨接,形成最短回流。从EMC的角度看,电源和地的性质一样的,5V是参考3V回流。不过效果没有跨界地的好。

网友(2010-06-25):
第二个图应该是消除过冲,改善EMI的吧。

网友:
楼主不厚道,你搞懂了不说出来大家知道,还要叫别人去问版主!
引用 网友J:

    确实如此!BS

网友:
vccm也是一个平面,在交流阻抗等效回路中
vccm=gnd
接到vccm就相当于接到gnd

22pF是为不了影响CPU的地址 ...
引用 网友K:

    高手都习惯性的潜水

网友:
期等解析。。。

网友(2010-08-12):
看完之后,我也BS楼主。上面所有人的解释,希望下面的继续BS楼主。

网友:
只BS是没有用的,强烈要求类似这样的LZ直接封号!我想其实他也不懂,哈哈哈。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
BS下楼主,看过了,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H:

第二种情况是用来滤波用的,一般是接地,这里接电源也是一样的。对于交流信号而言,接地跟接电源是一样的。只是这里可能是基于布线考虑,使地尽可能干净。所以通过电源将干扰滤掉。

网友:
不知道谁说的是正确的~~~~~~~~~~

网友(2010-09-23):
还是不懂

网友:
谁给个详细点的解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版主,刚开始也想不通,看了你得回复懂了,谢谢

网友L:
我说说我的看法,根据 Eric Bogatin 信号完整信中 的观点 :高速信号的返回路径会选择阻抗最低的路径,这转化到回路电感最低的路径,即返回路径电流必将尽量靠近信号电流,频率越高,返回电流直接在信号电流下面这种效应就越明显。当信号频率高于10M时,绝得大多数返回电流都将直接在信号下方流动(信号下方要有完整平面)。当出现分割平面时,要是高速信号要跨越分割平面为了EMC,最好要在信号跨接区域跨接小电容,以提供高速信号的一个低阻抗路径,要是没有此低阻抗路径就必将增大返回路径的阻抗,当阻抗达到可以和空气的特征阻抗可以相比拟时,信号将以电磁波的形式发送出去,必将引起EMI。在下愚见,不知正确与否!

关于回流路径这个我比较支持,但是有个问题就是:回流路径的阻抗和空气的特性阻抗差不多的话,那这个回流路径是断了么?还是我理解错了空气的特性阻抗
言之有理,就是这个作用
赞一个!
支持此说法
支持!
合理的解釋
解释很到位,完全理解了
个人感觉本楼可以得满分了
很有道理

网友:
学习了,另外我也来鄙视下楼主,不厚道

网友(2010-11-10):
我就是专门过来BS下LZ的

网友(2010-12-22):
BS这种人,以后提的问题大家不要回答他

网友:
3V和5V跨接的两个电容一定是电源层平面分割的原因;至于第二个问题也是疑惑中,是不是也是地址线跨VCCM电源平面??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从电路基本原理来分析一下:
    先看5v到3v间的0.1u电容
    这个电容肯定是用来形成交流通路的(滤波不是这样接 ...

    如果是减小回流环路,那直接加电容到地更好,这点7楼楼主说的对,要看PCB情况定论。另外一点,电容虽然是隔直通交,但你忽略了另外一个情况,地址线数据电平的瞬变,这样一来,电容在上升沿和下降沿的时候就不在是断路,此时看做短路,这里电容更可能是提升上升速率(信号为0电平时,电容短路,电平拉高),防止信号在传输过程中损耗,畸变,22pf更多是一个经验值,和速率有关,过大信号不完整,或者完全变形。

网友:
    BS啊,就是没有看见一个高手的说法让大家信服的哦

网友:
    我想第一种电路是减小两个电源之间的交流环路,这对EMI有帮助;第二种可以提高信号的上升源,通俗点讲也就信号加速.不知道我说得对不对,还请高手指点!

网友:
    第二种是为了减缓数据边沿的上升下降时间,过EMC用的

网友(2011-04-01):
    我见过是消除讯号或者是电源的NOISE设计的电路。

网友:
    应该是电源分割处,这样可以减少串扰

网友:
    我也来BS楼主!

网友:
    实在是很奇怪的电路

网友:
    我公司的高手这样解释:
1,为了一些重要线跨平面提供回路;
2,降低走线中的容性阻抗.

网友(点评):
怎么会降低容性阻抗呢???可以解释一下吗??

网友(点评):
第二点应该是第1点的补充,如果没有提供这个电容,信号中的高频分量的返回路径相对地来说是多走了一个平面,有了这个电容,AC平面无分裂,减少路径,相对损耗降低,阻抗减少。

网友(点评):
这个你没学过啊?z=1/jwc 频率越高,z越小

网友:
    各大侠有没有其他高见啊?

网友:
我也想明白。。。

网友(2011-05-18):
看的好难受啊?哪位大哥能够讲解的详细点啊?

网友:
第一种 应该是在layout上信号线跨越不同参考面时需要在这两个参考面加上电容,提供高频信号的回路,这种电容就是叫(stitching cap)
第二种 有可能用于EMC ,有时候POWER PLANE 比GND 更少噪音。

网友M:
看了一下,楼主的第一个问题7楼的正解,肯定是信号线跨了这两个不同的电源平面,所以才跨接的电容;楼主的第二个问题是因为减小信号高频分量的回流阻抗而加的电容,电源平面相对于地来说就是地,增加这些电容就是为了减小高频分量的回流阻抗的!!
其实楼主两个问题的本质都是为了减小信号高频分量的回流阻抗,使信号线上的信号质量更好!!

网友:
“电源平面相对于地来说就是地”更正为“电源平面相对于信号来说就是地”,呵呵!!

网友:
哦,前一部分电路应该还有以下作用:一、是保证跨分割平面信号阻抗的连续性,也就是信号完整性方面;二是对电源完整性也有好处, 跨了分割还会产生很多个谐振点,特别是在某个频点,如果信号的频率和平面谐振,将会带来很大的电源完整性问题;
后一部分电路的作用总结一下应该是:减小信号回流路径的阻抗,保证信号本身质量和信号因回流路径断裂或回流路径阻抗增大而带来的EMI等方面的干扰问题。当然这点应该归结到信号完整性里面。
大家一起学习下,呵呵!!

网友:
看完了,学习中。。。。。

网友:
鄙视一下LZ

网友(2011-06-27):
回复 网友M:

请问下,跨接电阻是怎样起到减少信号回流的路径的,有图示最好了,十分感谢

网友:
跨接电容而不是跨接电阻,呵呵!!

网友:
到底那个是正解呢?

网友:
等待高手来解。

网友:
俺也鄙视下楼主

网友(2011-07-29):
与PCB设计有关,主要用于跨接在两个电源平面上面,保证信号回流路径最短

网友:
防EMI问题,所以在电源分割处放跨接电容

网友:
鄙视LZ,学习了!

网友:
对于楼主这种没有共享精神的人。狠狠的BS一下。

网友:
滤波电容,因为电容的滤波效果有时候是对地效果好,而有时候是对电源滤波效果好,这都是需要调试的,不过正常滤波的都是拉到地。

网友:
BS楼主,强烈要求版主封号踢人最好。

网友:
这应该不是滤波用,预估应该是延时用。这的看整个3.3V的电源所用的什么设备咯。纯属个人见解。

网友:
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他的高速信号线跨好5和3.3的电源plan,所以用两颗0.1UF的电容桥接起来,我是做高速板的,因为我的板子上每一片都有很多这种电容,少者几个,多都上十个

楼主(2011-08-31):
哇塞,看了好多人要BS偶。。。没办法。。。谁叫7楼的斑斑不懂还态度XZ啊

楼主:
哇塞,看了好多人要BS偶。。。没办法。。。谁叫7楼的斑斑不懂还态度XZ啊

反对!: 5.0
反对!: 5
XZ?看了几个楼层发现你也好不到哪去

网友:
电容这里应该是一种滤波电容,可以滤掉电源中的高频成分,保证电源的稳定。至于为什么用多个电容并联,这个要根据具体的电路分析,一般电容越大高频特性越差,而且体积也会增大很多。所以采用了多个电容并联来实现大电容的效果。

网友:
电容嘛,要么充放电,要么隔直通交,构成直流断路交流回路.   5V到3.3V这个没充放电的必要嘛,那么就是隔直通交了,保持整体电源平衡

网友:
我猜下,就是交流连接而己,把直流隔离.

网友:
不是特别清晰,所以也是等待正解

网友:
1、在地平面分割的情况下,为了不产生大环路面积回路,一般会在两个地平面之间(即横跨信号线下方)串个电容,而这里是串在了电源之间,效果一样,要结合pcb板来看,不能只揪住原理图看。
2、第二个没看懂,猜测是和芯片设计有关,建议看下datasheet

网友:
抗干扰。。。。没的话说,求正解啊,答案太多了

网友(2011-10-19):
看了一下午到最后还是没有正解

网友N:
针对:
2、右图VCCM是直流电压,U_MAA[0:2]是一些到CPU的地址线,但中间为什么会是电容C164 C158。。。?

以Hyperlynx作仿真
黄色讯号是加电容之前,红色加了之后
加电容使上升和下降时间放慢。
我的看法是- 电容是为了克制EMI

网友:
特意专门来鄙视一下LZ!

网友:
没有见过这种设计,是不是搞错了?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他的 3V3电平是5V电平转换来的呢。

网友:
39楼正解

网友(2011-11-22):
我看了楼上的说法,我也说两句:
1. 5V和3V直接接电容,是典型的电源做回路的用法。

网友:
学习了,楼主你也真能沉住气啊

网友:
排队BS lz
俗话说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强烈BS lz这种人!

网友:
估计大家都没有彻底的搞懂吧,楼主在跟7楼赌气呢

网友:
引用 网友M:
看了一下,楼主的第一个问题7楼的正解,肯定是信号线跨了这两个不同的电源平面,所以才跨接的电容;楼主的第 ...

那为什么第二个不直接拖到地线上呢,这两个有啥区别的

网友:
我只能鄙视一下楼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或许第一个问题真的如7楼斑竹所讲
可能两个电源共地,电源之间的电容提供回路,避免电源之间的干扰

同意!

网友(2012-01-12):
见过一种这样的设计,电源处的跨接的应该是Y电容,

网友:
学习了,顺便BS下lz

网友:
设计一:以前见过这样的设计,用来控制上电顺序的。但这个设计只是补救措施。不知道你这里是不是这个用意。
设计二:应该和信号完整性有关,调整负载电容吧。

网友:
第一种大家基本说的对了,就是为高速跨分割平面时,提供信号回流路径的!
第二种,我认为是因为地址线是以vccm为参考的,在高速电路中,没有真正的地,只有参考平面和回流路径才有意义。所以滤波电容直接接到vccm上,而不是接到地上。如果以地为参考,那就接到地上了!

网友:
斑斑的回复没错,排队鄙视LZ

网友(2012-06-07):
左边在两个电源之间加电容,可能是为了提供一个完整的回流路径

右边对信号,还不清楚

网友:
一般是解决EMI问题,将两个电源平面拉拢,减小信号跨分割时因阻抗不连续而受到的干扰,个人见解

网友(2012-07-12):
看完近150楼的人云亦云,感觉7楼给大家一个提示,
74楼的给7楼的详细解释了下,如果需要答案请参考74楼的说法!

网友:
电脑主板上有3V的电压吗?只看到3.3V的过。

网友:
一般电容跨接在两个电源上,电容用作缝合电容。在一些信号参考电源是,跨了电源平面,在跨电源平面的界处加电容,缝合两个电源平面,为信号提供回流路径,提供完整的参考平面。

网友:
这是不符合逻辑设计的

网友:
求解释啊

网友(2012-08-14):
全部用来改善EMC
1电源之间接电容改善两个回路之间的高频杂讯,也就是说保证两个回路之间的高频波动一致
2信号对地和电源来说都是在一个回路里的,具体要看设计者的用意(layout不好LAY的情况下高频滤波电容可以接VCC)

网友:
貌似只出现在一电路。多电源情况才出现。貌似是减少高频串扰

网友: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2012-8-23 16-21-17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2012-8-23 16-13-57
第一种在计算机等的主板上很常见,其实主要是考虑一个回流路径的问题,因为高速信号总是会有参考的回路平面的,当原来参考的平面中断而去参考其他平面时,为了较小回路阻抗,会加这样的104电容,主要还是电磁兼容方面的;第二种我就不晓得了,个人认为是阻抗的问题吧,哈哈,愚见。第一个问题,74楼回答的很好,在《在真实世界中的EMI控制(中文完整版)》书上有这样的理论介绍的,大家可参考。

网友O:
里面的内容,大家看看就理解第一种的意思了

在真實世界中的EMI控制(中文完整版).pdf

大家参考里面的内容,EMC方面的,很有帮助

mark一下
這本書寫得非常好
3Q,等下看看

网友:
    (1)两个电源跨接小电容,主要是减少高频噪声(两路电源线中的高频噪声),这是从EMC来考量的,对信号的完整性有益处。就像两个不同的地之间(隔离地,对地的参考电平是不一样的),跨接更小的电容的道理是一样的(一般是1000--2000PF),也有0.1uF,的,要根据具体的实际情况来调整。
(2)数据线,地址线跨接小电容到地或是到电源,是滤除高频噪声的干扰。也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定,是连接到地呢,还是到电源呢?如果有一个电源层平面,或许连接到电源层会更好。这里要继续讲,或许会花费太多时间。有机会的话,根据设计与PCB布局,用示波器,频谱仪一起来分析,解决具体的问题,这样才更直观。

网友(2012-09-19):
    2.使用了电容的最根本的作用:隔直通交!!!

网友:
我理解地址线上的电容是端接电容,提高信号质量的,有空把电容去了量下信号,再把电容焊上量下信号。对比下信号结果就出来了。

网友(2012-10-20):
    说不定是几个地的连接点,随便放了几个电容在这里,用的时候贴电阻。

网友:
    哎啦啦啦啦啦

网友(2012-12-18):
    个人感觉第二图的电容的使用方式和高速时钟加的5~~25pf的旁路电容效果一样,减缓上升沿的上升速度,起到改善信号质量的作用

我也是菜鸟,求正解

网友(2013-01-29):
    2.容性负载可能会减小过冲,平滑上升沿。

网友:
    我猜是为了满足EMC设计要求。

网友:
    1.电源波动的泻放通道
2.应该是信号完整性的问题,高速电路上的阻抗匹配。

网友:
    这个太难了,我得慢慢来.....

网友:
引用 网友N:
针对:
2、右图VCCM是直流电压,U_MAA[0:2]是一些到CPU的地址线,但中间为什么会是电容C164 C158。。。?
 ...

高速电路不可以用CMOS和TTL仿真

网友(2013-03-12):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跨接?!你看看PCB上两个电容的位置! 是不是跨接再分割的电源平面上! 再来问这问题

如果在PCB上是 ...

一般都是以地为参考回路,很少用电源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跨接?!你看看PCB上两个电容的位置! 是不是跨接再分割的电源平面上! 再来问这问题

这样解释就很合理了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第二个在 inter 的板子上见过几次,就是滤波作用,接VCC和接GND是一样的。

网友:
要讲讲明白,公开讨论平台,你自己知道了又不是大家都知道,你可以在讲完后说明是引用版主的话,但是现在,您的问题,大家都迷惑!

网友:
    EMI, 在不同的power间放上0.1U的小电容,主板上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2013-06-05):
    一楼楼的看下去,又长进了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O:
里面的内容,大家看看就理解第一种的意思了

谢谢!学习一下

网友(2013-07-16):
引用 网友F:
    第一个看不明白,第二个应该是为了EMC,降低信号上升速度,减小高次谐波。欢迎拍砖!

同感!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或许第一个问题真的如7楼斑竹所讲
可能两个电源共地,电源之间的电容提供回路,避免电源之间的干扰

    第二种设计我认为是ESR提供交流通路的并联端接,电容隔直,于是直流损耗很小

网友:
    第一种加电容应该是防破坏I/O口的~

网友(2013-08-27):
真心简单的问题,国内技术水平... ...

网友:
怕有反馈?其他电路咋不贴上来

网友(2013-10-24):
以前没看过这种电路。

网友:
哈哈,看完整个楼层,发现楼主脸皮够厚的,这帖子被BS了几年了吧

网友:
看到你们的说法也是对我自己的一种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O:
里面的内容,大家看看就理解第一种的意思了

谢谢!!!

网友:
对于低速信号是没有用的,呵呵

网友:
我也来BS楼主了,哈哈

网友:
08年到13年,这贴子够久的,楼主也被BS了五年啊.....不过,楼主确实有点不厚道

网友(2013-11-28):
引用 网友L:
我说说我的看法,根据 Eric Bogatin 信号完整信中 的观点 :高速信号的返回路径会选择阻抗最低的路径,这转 ...

很专业,很好

网友:
有没有Intel的设计指导资料发一份看一下,谢谢!

网友:
怎么这么多答案啊

网友(2014-02-22):
第一个问题大家都没有疑问了;第二个问题就是共模泄放而已;
楼主能否把这个接口完整的图共享下,大家好全面的认识问题并进行讨论
;Intel的设计指导资料 名称是什么;

网友:
的好好学习一下!求详解正解

网友:
高手比武论剑 学习了,,呵呵

网友(2014-04-10):
引用 网友I:

能否给我传一下这份intel的设计指导?

网友:
学习了一下,哎

网友(2014-07-24):
第一次见到这种接法哦,,,

网友:
看到一些资料,或许可以解释这个问题:
电容跨接两个不同的电源铜箔分区用作高频信号的回流路径,众所周知
电容隔直流通交流,频率越高电流越流畅,我的疑惑是现今接入PCB中的电平
大都是经过虑除交流的,那么如前所述电容通过的是什么呢?"交流的信号"吗?
答1:这个问题很有点玄妙,没见过很服人的解释。对于交流,理想的是,
电源和地“短路”,然而实际上其间的阻抗不可能真的是0欧。你说的电容,容
量不能太大,以体现出“低频一点接地,搞频多点接地”这一原则。这大概就是
该电容的存在价值。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2个各自带有电源的部件连接后,产
生了莫名其妙的干扰,用个瓷片电容跨在2个电源间,干扰就没了。
答2:该电容是用来做稳压和EMI用的,通过的是交流信号。“现今接入PCB
中的电平大都是经过虑除交流的”的确如此,不过别忘了,数字电路本身就会产
生交流信号而对电源造成干扰,当大量的开关管同时作用时,对电源造成的波动
是非常大的。不过在实际中,这种电容主要是起到辅助的作用,用来提高系统的
性能,其它地方设计的好的话,完全可以不要。
答3:交流即是变化的。对于所谓的直流电平,比如电源来说,由于布线存
在阻抗,当他的负载发生变化,对电源的需求就会变化,或大或小。这种情况下,
“串联”的布线阻抗就会产生或大或小的压降。于是,直流电源上就有了交流的
信号。这个信号的频率与负责变化的频率有关。电容的作用在于,就近存储一定
的电荷能量,让这种变化所需要的能量可以直接从电容处获得。近似地,电容(这
嵌入式SOC社区 http://bbs.51soc.com
http://bbs.51soc.com/thread.php?fid=23
时可以看成电源啦)和负载之间好像就有了一条交流回路。电容起到交流回路的
作用,大致就是这样的吧……

网友(2014-08-28):
都是大能啊,,膜拜。

网友:
这种讨论不错!

网友:
为了信号完整性,基本是intel建议值。

网友(2017-12-12):
快顶成,硬件版第一高楼了

网友(2018-02-28):
引用 网友I:
这叫缝合电容(stitch cap),在电源层被分割,而又作为参考平面时,就需要这样的电容,给高速提供回流路径 ...

见识了,有道理

网友(2018-04-17):
受益匪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O:
里面的内容,大家看看就理解第一种的意思了

    感谢分享~~

网友:
    第二个图是通过电容提高信号上升下降源速度和增大驱动能力

网友(2018-07-09):
    额,十年过去了,还在;这个电容的作用就是为信号提供最小阻抗回流路径;因为主板一半层数较多,假如有6层板;刚开始出线时,是走的顶层第一层,假如此时参考的是第三层;结果走了一段布线过不去,你走到第二层,此时你参考第三层的话,阻抗就变了,高速回流层也变了,所以此时在过孔换层旁边加上这个电容,有利于高速信号回流。

网友:
引用 网友O:
    里面的内容,大家看看就理解第一种的意思了

感谢分享

网友:
    第一张图前面大家都说的很对告诉信号在参考面不一样时减少回路阻抗;第二张图的电路接法有点像ddr3地址线后端串接电阻和电容一样,减小后端信号的反射,不知道我说的是否正确

网友(2018-08-22):
引用 网友O:
里面的内容,大家看看就理解第一种的意思了

    这真是一个超好的平台,学到很多

网友(2018-11-16):
只要要高速的走线,而且多电源平面,走线还要跨平面的,都可以加

网友:
见识了,学习了。

网友:
路过,顺便学习一下。

网友:
应该是两个平面跨接的电容

网友:
言之有理,就是这个作用

网友:
非常感谢,好好学学

网友:
去耦合通路

网友(2018-12-26):
大神很多呀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说说我的看法,根据 Eric Bogatin 信号完整信中 的观点 :高速信号的返回路径会选择阻抗最低的路径,这转 ...

网友(2019-03-13):
    学习受教了,多谢分享!

网友:
    为啥不直接用0欧电阻而用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说说我的看法,根据 Eric Bogatin 信号完整信中 的观点 :高速信号的返回路径会选择阻抗最低的路径,这转 ...

    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叫缝合电容(stitch cap),在电源层被分割,而又作为参考平面时,就需要这样的电容,给高速提供回流路径 ...

    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2019-05-04):
引用 网友E:
或许第一个问题真的如7楼斑竹所讲
可能两个电源共地,电源之间的电容提供回路,避免电源之间的干扰

阻抗匹配的话,电容阻抗不好控应该不是这个考虑,2的可能最大,我考虑会不会是对高速变化的信号提高驱动能力的手法

网友:
小知識,大學問!

网友:
四级会员(40)

Rank: 4Rank: 4Rank: 4Rank: 4

发消息

网友:
按理说,相噪和频率成正比,频率越高,相噪越差才对,你这个不清楚

网友(2019-09-05):
引用 网友O:
    里面的内容,大家看看就理解第一种的意思了

很好得一本书籍,感谢分享~

网友(2019-11-29):
引用 网友I:
这叫缝合电容(stitch cap),在电源层被分割,而又作为参考平面时,就需要这样的电容,给高速提供回流路径 ...

头一次听说,长见识了。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叫缝合电容(stitch cap),在电源层被分割,而又作为参考平面时,就需要这样的电容,给高速提供回流路径 ...

强  学习了

网友:
    以前狗主说过 可以去查查,主要是EMC处理当然用法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说说我的看法,根据 Eric Bogatin 信号完整信中 的观点 :高速信号的返回路径会选择阻抗最低的路径,这转 ...

    关于补缝电容的作用,已经被无数的试验证明:没什么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O:
    里面的内容,大家看看就理解第一种的意思了

    好东西,先收下

网友(2020-02-07):
    ESD防护用

网友P(2020-03-19):
    硬件做了10年,都没有见过这种设计,可能是消费类电子的线路没有以上电路的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P:
硬件做了10年,都没有见过这种设计,可能是消费类电子的线路没有以上电路的复杂!

这是解决跨分割问题的连续电容,一般是高速走线参考层跨分割,但又要保证参考的完整性增加,保证信号能正常回流。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叫缝合电容(stitch cap),在电源层被分割,而又作为参考平面时,就需要这样的电容,给高速提供回流路径 ...

    余老师昨晚刚好讲到,看一下

网友:
    还是学到了不少,可是楼主真的不厚道。

网友:
    都是高手! 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画出一片天地

网友:
    以前我也不懂 但做了射频你就知道了  电源和GND是一样的  所以射频滤波 接电源和GND都可以 看情况 不信你去看看很多参考

网友Q:
    我竟然看到最后一楼,在284楼站个位置。总结下前面大神说的;
1.1是保证跨分割平面信号阻抗的连续性,减小两个电源之间的交流环路,减小EMI,减少EMI对电源完整性也有好处, 跨了分割还会产生很多个谐振点,特别是在某个频点,如果信号的频率和平面谐振,将会带来很大的电源完整性问题            1.2减少高频噪声       2.地址线数据电平的瞬变,此时电容看做短路,电容更可能是提升上升速率,,防止信号在传输过程中损耗,畸变,22pf更多是一个经验值,和速率有关,过大信号不完整,或者完全变形。           2.2端接电容,提高信号质量的          2.3容性负载可能会减小过冲,平滑上升沿。

网友:
引用 网友Q:
    我竟然看到最后一楼,在284楼站个位置。总结下前面大神说的;
1.1是保证跨分割平面信号阻抗的连续性,减小 ...

我有个问题,到底是平滑上升沿还是加快上升沿?

网友(2022-04-02):
3A5000的

3A500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里面的内容,大家看看就理解第一种的意思了

谢谢分享---------

网友(2023-04-07):
值得学习一下!感谢

网友(2024-01-03):
引用 网友O:
里面的内容,大家看看就理解第一种的意思了

good book!

网友:
引用 网友O:
里面的内容,大家看看就理解第一种的意思了

    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说说我的看法,根据 Eric Bogatin 信号完整信中 的观点 :高速信号的返回路径会选择阻抗最低的路径,这转 ...

楼主回答的没有问题,该电容在高速信号频率下有作用

网友:
    很多大神啊!学习了!

网友(2024-03-25):
    刚好需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