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原理图库如何转Concept HDL原理图库

楼主(2008-11-18):
我们公司两种原理图工具都有人用,项目之间的库不能够共用。
大家有没有方法直接互转?
请赐教!

网友:
有两种方法,一个是用part developer一个个导入,另存。
另一个是用e-studio,把capture的原理图库存成7.3版本的olb,用e-studio一次转换过来,但是,建议大家还是需要建库规范。转换过的库,需要添加一些符合自己公司规范的一些属性。

楼主:
对了,可以帮忙提供下载地址吗?

网友(2011-04-11):
还有一种批量导入办法 cap2con -proj D:/cap2con/cap2con.cpm -olbpath D:/capture/basic.olb -alias
asprimitives -cdslib D:/cap2con/cds.lib -conceptlib mylib -product
pcb_librarian_expert

可以查看cadence的帮助文档

网友:
学习,学习。

e-studio是啥工具?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同格式原理图转换工具,,

    不过效果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