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i etch的画法

楼主(2008-11-18):
如下图所示,因为出正片负片都可以先沿outline画一anti etch, 但总觉的用一般的画Line方法不太方便,不知大家有没更好些的方法?(注:这个指的是沿outline那一圈anti etch)

网友A:
加個 ROUTE KEEP IN連ANTI ETCH 都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是多层板,紧挨着anti etch的右边白色细线就是ROUTE KEEP IN,ANTI ETCH 一定要加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加個 ROUTE KEEP IN連ANTI ETCH 都省了

同意!!有ROUTE KEEP IN铺铜也不会铺到外面去啦!!为什么还要加ANTI ETCH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同意!!有ROUTE KEEP IN铺铜也不会铺到外面去啦!!为什么还要加ANTI ETCH呢?

不同负片(电源)层,内缩不一样的,比如gnd层内缩30,而vcc内缩60,你能画两个routkeepin?
还有要看出gerber方式,假如是x600,在gerber中体现的是inti etch而不是ETCH层

网友E:
    即使有Route keep in也要画最外边的Anti Etch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同负片(电源)层,内缩不一样的,比如gnd层内缩30,而vcc内缩60,你能画两个routkeepin?
还有要看出gerber方式,假如是x600,在gerber中体现的是inti etch而不是ETCH层

    内缩也未必就那么严格,只要保证铜皮在route keepin内就行了,anti etch也就在分割时用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即使有Route keep in也要画最外边的Anti Etch吧???

    用6X00需要的,用RS274X不需要.只要达到需要SHAPE的形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