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ogic signal pin的问题

楼主(2008-11-18):
pads logic CAE封装中的signal pin 是不在逻辑封装上显示的,如果器件定义了一个signal pin “VCC”,如何将这个脚和“+5V”或“+3.3V”连接呢?

网友:
那你可以不要将它设置成SIGNAL PIN让它显示出来。

网友:
或者在PCB中再自己加线连接

网友:
那就建元件封装时不要定义。

也可以在原理图中进行原理封装的编辑,将3V3改为5V

但此方法不建议使用,不符合标准化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