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基本问题, 一个器件的各部分不放在同一page上,需要是什么处理吗?

楼主(2008-11-18):
问个基本问题, 一个器件的各部分不放在同一page上,需要是什么处理吗?  我用的allegro spb 16.01  capature

网友:
你在放置元件的時候,可以在Part中選取每一部分,然後放在不同page上即可; K  W: ]$ f2 Q
列如,一個cpu有三部份組成,第一次選A部分,第二次就可以選B部分

网友(2009-01-01):
楼上要回答的好像不是楼主问的吧。一楼是说一张原理图有2个page:page1和page2,CPU有3个部分,在page1上放置A部分,在page2上放置B,C部分,哪么A部分和B,C部分之间需要什么设置吗,或者说不需要任何设置就能生成正确的网络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