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swap pin?

楼主(2008-11-18):
在用swap pin 的时候出现如下提示:
Pin not swappable, swap code is zero. Pick again.
而且,右面的选项卡为灰色。见下图:

在封装对应的txt文档中也有PINSWAP属性,见下图:

请问,哪位高人知道原因和解决的方法?
谢谢!!!

网友A:
封装是不是少了个符号'
记得格式是这样的
function ......
pinswap  'BGA786-40-2828'  A1 A2 A3 A4......
pinswap  'BGA786-40-2828'  B1 B2 B3 B4......
end
这样就可以A1 A2 A3 A4互换了,B1 B2 B3 B4也是

网友A:
更改完device文件后要重新导一次网表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封装是不是少了个符号'
记得格式是这样的
function ......
pinswap  'BGA786-40-2828'  A1 A2 A3 A4......
pinswap  'BGA786-40-2828'  B1 B2 B3 B4......
end
这样就可以A1 A2 A3 A4互换了,B1 B2 B3 B4也是

试了,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改完device文件后要重新导一次网表才可以!

也还是不行。

网友A:
检查一下device导入路径,是否本地优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device导入路径,是否本地优先

这也没有问题的
我现在是直接改的原理图,就不用swap pin来处理了。

网友B:
不清楚你是不能swap还是在allegro里已经swap了然后修改过线路图,不能netin?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清楚你是不能swap还是在allegro里已经swap了然后修改过线路图,不能netin?

我在allegro中不能swap,网表是可以导进来的。
最后的解决方法是先更改原理图,在重新导的网表

网友C:
回复 网友D:

以前我们这边都是手动改顺的,再原理图,不知你们还会用什么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我们这边都是手动改顺的,再原理图,不知你们还会用什么方法?
.

本来是想用swap pin,再allegro中改好,再反标注到原理图中的。谁知一直不能swap,就只好对着pcb改了原理图,再重新调入网表的。

网友:
需要Swap的话,一般是设置PinGroup这个属性。
我在orcad做封装的时候,设置这个属性之后,没有你说的问题。
该属性的设置可以搜索一下。

网友:
要首先设置pingroup的属性,设置为swappable

网友:
我還沒有試過swap pin for bga勒

网友(2009-04-25):
你这样的情况只能在版本16.0里面实现吧,15.6都没法实现啊,没法逆向产生原理图 11# cherry57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