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置元件时出现Select elements to place using tree view.,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楼主(2008-11-18):
放置元件时出现Select elements to place using tree view.,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明明看到元件的。。。可是执行命令后就不见了

网友:
    没有开启显示吧

网友:
    pcb封装管脚数和原理图管脚数不一致

网友(2010-12-14):
回复 网友A:

    我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如果不一致,可不可以强行放上去呢,因为我看以前的板子上就是这样的.

网友(2011-04-19):
    有没有高手给解答下啊?

网友(2012-01-11):
    应该是你封装的问题!

网友B(2013-10-09):
看你一下你器件的封装原点设置改一下,目前的的pcb板子视图尺寸的大小比你建库的那个小。应该是没有设置封转的原点才会出现。这样问题应该就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你一下你器件的封装原点设置改一下,目前的的pcb板子视图尺寸的大小比你建库的那个小。应该是没有设置封 ...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麻烦请问下如何改下封装的原点?

网友(2016-03-08):
引用 网友B:
看你一下你器件的封装原点设置改一下,目前的的pcb板子视图尺寸的大小比你建库的那个小。应该是没有设置封 ...

    好的 谢谢

网友(2025-01-13):
    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已经解决。方法:更新一下数据,重启软件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