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 3D功能

楼主(2008-11-18):
剛看資料看到新增有3D功能,發上來大家了解一下

网友:
果然很花。但是据说BUG很多啊。

网友:
    不太好啊,细节不好

楼主:
    個人只是了解一下,還沒用,不做任何評論

网友:
    感觉细节角度不够啊

网友:
    第一版嘛,不要要求太高了' c8 a: T! f* W- R- t
    慢慢来,Windows还不是补丁一个接一个嘛!

网友:
    可惜 还是个viewer

网友:
    只是一个设计软件,何必搞那么多花样,应该本着简单、实用、易学来做,你不过是个工具学习这个工具比学PCB设计本身还复杂,没必要,个人见解欢迎拍砖!

网友:
    这不是第一版了,3D viewer是用在芯片封装的设计在APB和SIP套件中

网友:
    这个对PCB的应用其实作用不大,但是对芯片封装还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在wire bond的时候,金线是要在Z轴上有高度变化的,而且管脚略微多一点在一个Z平面上就会有很多层线,所以还是需要这个功能,防止金线错误的连接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