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RULE ComponentClearance问题?

楼主(2008-11-18):
图片的6.9和7.0 RULE  ComponentClearance相应的选项的图片!
 我用6.9的时候用的是 3D Body。
 用7.0 SUMMER的时候 就不知道选哪一项了和6.9完全不同了。
关键问题是用7.0不管选哪一项,在线DRC时检测冲突只是按照焊盘,而不能按照丝印框提示冲突。这样器件多了就出现问题了!
大家有没类似问题?期待高手解答!

楼主:
图片漏掉了

楼主:
[localimg=400,241]1[/localimg]功能使用不熟练

楼主:
问个问题还挺曲折!

网友:
還是空的...

网友A:
你要选palacement-> componentclearance 。  你现在选得那个是信号完整性分析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选palacement-> componentclearance 。  你现在选得那个是信号完整性分析用的。

这是把AD6和SUMMER 08中的 palacement-> componentclearance 拼成了一张图,可以仔细看是选的palacement-> componentclearance 。
 看着像是信号完整性分析里面的其实是因为我想省个事所以把两张图拼一块了,所以看着像是信号完整性里的!

楼主:
没有人遇到类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