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W的贴片电阻功耗为1w长期工作会烧掉吗?

楼主(2008-11-18):
1/8W的贴片电阻功耗为1w长期工作会烧掉吗?

网友:
1.        1/8瓦不是功耗,是承受功耗。器件有一个功率vs温升的曲线,指明了多大功率的时候会有多少温升。 实际烧掉器件的是温度,不是功率,关注一下该曲线可以得到结论。
2        器件是否有散热措施? 例如散热片? 贴在一大块铜皮上?
3        你那是什么电路,会有1w的功耗还用贴片的?

楼主:
我打错了,是0.1W的。谢谢啊

网友:
0.1 当然可以了。

网友(2009-06-27):
但是会发烫,功率超过一半电阻就会发烫!

网友:
电阻的实际可承受最大功率最主要还是看环境的,但非常不建议让1/W的电阻去承受功率,因为它的散热面积太小了,电阻,说白了,个头大小就是一个散热面积的大小而已。

网友:
0.1w在环境温度不高,散热正常的情况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如果是1w的话会让焊盘熔化,然后电阻掉下来或者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