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DF.SCH

楼主(2008-11-18):
能否把PDF的线路图转成protel 99SE的格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把PDF的线路图转成Protel 99SE的格式?

沒試過,但願可以.

网友:
基本上不可能。因为pdf上边是图形,而protel是图符。

网友:
对啊  应该不可能的。

网友:
不過,不知是否有人試過AD6.X中的SMART PDF,它生成的PDF可是有網絡有零件的...
就是不知是否可以反導入AD6.X....

网友:
到目前为止是不可能的。

网友:
不可以的

网友A:
可以的,这pdf,应该是PCAD软件的资料,不是Adobe Acrobat pdf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这pdf,应该是PCAD软件的资料,不是Adobe Acrobat pdf

這句話我喜歡...歡迎進一步指點...

网友(2009-01-10):
现在还没有这方面软件

网友(2009-10-20):
元件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