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的原理图怎么赚到orcad里来啊?

楼主(2008-11-18):
大家有什么好的转换方法么?

网友:
save project .DSN

save project .DSN---我用dxp2004  allegro 16.01  capture打开后很不整齐,还要很多修改

楼主:
protel99怎么转换呢

网友:
不好意思,没用过protel 99, 请高手来解答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可不可以把你的方法说一下呀,我也想转,我用DXP2004想转到allegro16.2,帮帮忙说一下步骤吧。

网友(2010-01-25):
我也想知道,现在很多工程师用的软件不一样,有时候别人提供给我们的原理图格式是PROREL或PADS/LOGIC,因此想转为统一的ORCAD。

网友:
期待高手回答

网友:
没用过,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2010-03-23):
0,将Protel 99的原理图文件保存成.DDB文件。
1,用DXP打开protel99格式的原理图的工程文件(.ddb)。
2,在DXP中选择另存为.DSN格式!
3,在orcad中直接打开即可。
(不过,为了好看的话,需要调整,由于倒过去的元件和网格不对齐,还有做元件的时候画的外面那个框框和虚线框不一致等原因)

网友(2010-09-30):
不知为什么有些文件转过来后有些元件及走线都无了,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2010-12-24):
logic倒是可以转进ORCAD,PROTEL就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