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PU风扇内部控制电路

楼主(2008-11-18):
买到一个风扇,风扇开始时不转,但旋转风扇叶子后,风扇后又开始转了,请高手帮忙分析。

网友(2010-12-20):
我想问题只要是出现在启动电容上,可能是电容损坏。更换试一下吧% G! g* M1 `1 A1 X

网友:
你转风页时,有没有感觉到有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