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OLE的问题

楼主(2008-11-18):
在LOGIC中经过一些更改用功能OLE同步PCB时提示
Warning: deleting single-pin signal 10M_IN
请问是什么意思? 10M_IN是NET NAME
在PCB中10M_IN连接的两个管脚没有连接起来
请问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先谢谢.

网友:
奇怪了,為什麼這個頁面有個廣告???

网友:
元件的电源引脚设置有问题,建议查查 signal pin的属性

楼主:
能说得详细一点不
signal pin 的属性应该是怎么样的才能联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