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铜皮拐角怎么变圆弧?

楼主(2008-11-19):
有没有什么命令可以将铜皮的拐角都变为圆弧,除了手动一个拐角一个拐角的修。

网友:
用shape-Decompose Shape的命令将shape转换为line
在用Manufacture-Dimension/Draft-Fillet命令将封闭line倒角
然后用Edit——Zcopy命令copy个铜皮
这个铜皮的外框就是刚才倒角的弧度了

网友:
补上面的:如果直接用Edit——Zcopy不能产生铜皮的话,则在Zcopy前用shape-compose Shape命令先产生一个铜皮。
在这些操作中注意每步操作的class和subclass

楼主:
那我板子TOP那么多铜皮 用你这个方法还不如一个一个的修呢。。同样感谢 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板子TOP那么多铜皮 用你这个方法还不如一个一个的修呢。。同样感谢 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用鼠标拉一下,你的整板都可以操作啊
只有倒角的那步不能整板操作。如果铜皮相对比较完整的话还是比较有优势的。
顺便请教一下:如果手动修改的话,怎么将铜皮修改为圆弧?我一直是将铜皮拐角变成45度的。

网友(点评):
按照你说的操作,怎么TYPE 里变灰色呢 !无法操作。

楼主:
回复 网友B:

shape edit boundary 然后 type 里面改为arc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

网友D:
有时在修改铜皮的边界后,拐角自动变成圆弧了,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时在修改铜皮的边界后,拐角自动变成圆弧了,奇怪

因为你的segment type选为ARC了

网友(2012-07-27):
引用 网友A:
用鼠标拉一下,你的整板都可以操作啊
只有倒角的那步不能整板操作。如果铜皮相对比较完整的话还是比 ...

按照你说的操作,怎么TYPE 里变灰色呢 !无法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shape edit boundary 然后 type 里面改为arc

按照你说的操作,怎么TYPE 里变灰色呢 !无法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