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制作三角焊盘?

楼主(2008-11-19):
用16.0做封装时,又遇到难题,怎么制作三角形的焊盘啊?请高人赐教!

网友:
用shape画就可以做到

网友:
    只能用添加 Shape 的方式吧?

网友:
    没具体说清楚?

楼主:
    用添加sharp的方法能添加三角焊盘了,但solder_top层(比top层外形稍大)要也想做成三角的怎么办?

网友:
    用Z-COPY复制到solder_top层 ,同时命令选项中将SIZE设置成Expand,offset值为你想增加的尺寸,这样就能得到了你所需要的。

网友:
    我做的时候是再画一个大一圈的shape,然后在做焊盘的时候,soldermask也用shape。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