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蛇形绕线

楼主(2008-11-19):
蛇形绕线拐弯处的圆弧,是在那里设置的,请高手踢教,谢!

网友:
画线的时候,面板option-line lock 选Arc

网友:
点解蛇形的快捷图标,或者route菜单里的 delay tune,右面OPTION里 的corners里选方式,然后点击要delay tune的线或者差分对。

楼主:
搞定了

谢谢各位大虾,搞定了,绕出来的线好看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