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ALLEGRO交互设计问题,急!急!急!

楼主(2008-11-19):
在做allegroorcad的交互时,按照下图进行的操作,其它的没有改动。

确定后,出现上面这个问题就导不出netlist了,
但是如果将下图的部分修改,就可以导出netlist。但交互就不能够实现了。郁闷!请大虾们帮忙看看,或者有谁用过都可以。

网友:
把第一个图里creat or update allegro pcb editor board 这项前面的对号去掉
自己会创建个allegro文件夹 在原理图所在文件夹 然后把里面的. txt文件导入allgro的brd文件就可以

楼主:
我想进行的是orcad和allegro的交互,不是如何导出网表。

网友:
    只有用第一种方式导出的网表才能进行交互,明白?

网友:
    不是提示了去session log里面去看吗,把那里面的信息或者netlist.log贴出来啊

网友:
    同楼主一样,希望得到高手指点。

楼主:
    我说的交互是指当点击原理图中一个器件时,在brd中该器件就能够显现的。

楼主:
    看不明白的erro

    在做交互时,出现了这样的错误,请教一下是什么意思?

网友:
    "Duplicate Pin Name" 是指非“Power”属性的管脚不能同名,建议你改成"NC1""NC2""NC3"...
    “Pin number missing” 是你做的package symbol中"in number"和原理图中的“Pin number”不对应。

都不是大问题。
    PS: 你的QQ邮件提醒是精髓

网友:
    我是以上几种方法都试过N多遍都没有导入到ALLEGRO中去,ORCAD的DRC检测全通过,ALLEGRO中的FOOTPRINT也全部做好了,路径也设好了,就是导不过去,跟楼主的提示一样,我连网表都导不过去 。搞了半个月了都没进展

网友:
    楼上的,DRC能通过的不一定能生成netlist的,你要看错误报告也就是session.log查找具体是什么原因

楼主:
    happy

    今天终于有了满意的结果。从报的错误来看,问题还是绘制原理图时不够规范:
    1. 有duplicate name,是因为某些管脚的名称相同,有的GND需要将passive改为power
2.有missing pin number,是因为在进行edit part时,管脚的number未指定
等等问题,都可以在原理图中一一修改,最终实现真正的交互设计。提醒一句,一定要将相应的封装库放在导出的allegro文件夹下
    在这里,希望和我一样想实现这一功能的朋友们成功!

网友:
    可能原理图还是有点问题,已经改过了

    可能原理图还是有点问题,已经改过了,现在网表可以导了,可能PCB封装还有问题,还在修改 :L ,谢谢关心我的朋友了。

网友:
    呵呵
    这功能确实不错
    我把我的本本带到公司
接上公司的显示器来个双显
    查东西挺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