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AD8中布线?

楼主(2008-11-19):
我现在用的是AD8 ,以前一直用protel99se,但是感觉两者界面很大不同,都不大会用了 ,不知哪位大侠能给推荐一两本书或者一些网站,吾将感激不尽!
另外,我现在还遇到一个问题,我已经将原理图生成了PCB,兵器已经布局好了,但是我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布线,布线的规则有哪些?还请高人指点指点,谢谢啦~~~~

网友:
如此广泛的问题,不知道如何回答你。
1.关于书和网站的问题:AD8,当然是 ALTIUM 的网站了,上边有大量的视频,pdf等。 如果要更具体的东西,在本论坛能找到很多。 至于书,上网搜搜吧,我前几天去书店,发现这样的书也就几本,很好选择,因为选择余地小。
2.布线的规则是根据你的电路的要求来的。你上边那个图,假如不涉及高频的话,个人认为不需要什么特殊的规则。 假如是要布线的操作,我觉得跟99差不了太多。 找些资料看看就是了。

网友:
其实你所说的问题很广的    布线是个很大的学问    涉及的面也很广    要在实践中不断的积累积验    论坛里就有很多这方面的高人哦     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尝试着布了两天,终于能行了,只是还需要再优化优化,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