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标号在erc测试里出错了。高手进来看看

楼主(2008-11-19):
刚练习着绘制的电路图在进行erc检测是出了个错误,是两个网络标号的可我标注的应该是正确的啊。看不出哪里错误了。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
那个打开方法我给修改了,免费你们看时在他的属性里修改为winrar

网友:
什么啊,看不明白

网友:
器件引脚的连接点只是一个点 不是一个线,你把器件拖动一下,让连接处刚好是引脚的端点就可以了。

网友:
导线 要想跟器件链接,也是接到引脚的端点上。

网友:
你那两个出错的地方根本就没连上。

楼主:
谢谢了!照你说的重新连接了一下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