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中没有pcb封装库怎么办?pcb封装怎么和元件联系起来。

楼主(2008-11-19):
我以前是用protel的,现在学习cadence一个星期了,发现没有pcb封装库,原理图画完之后不能到入pcb。目前为止没找到解决的办法。
   我尝试自己制作元件封装,但是却不知道怎样把元件封装和元件联系起来。
   请各位朋友帮帮忙,不甚感激!!

网友:
在ORCAD中打开原理图,点元件右键进入属性窗口,里面有个PCB Footprint,在这里填写allegro中建的库的名字,就可以关联了

楼主:
在allegro中怎么建立元件封装呢?
在allegro中画封装我知道方法,但是画好之后怎么把它保存到你说的allegro中的库里面呀?

网友:
在原理中你要把你的封装填好。。。然后还要设置好路径。。。最后生成网表。。。把你的元件给place出来,你就能看到了。。。

网友:
路径随便放,但是要是allegro中设置,setup-> user parameters->design path,似乎是这个路径,里面有padpath及psmpath添加pad及封装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