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仿真stub对性能的影响

楼主(2008-11-20):
memory的数据线存在stub,想仿真一下在要求频率下可以允许的长度,不知如何去做这个仿真,用什么工具,希望高手们指点一二...

网友:
你这个问题问的太笼统,不太好回答。如果pcb是用allegro画的可以直接从中提取拓扑,还是比较方便的。如果是前仿真也可以直接在sigxplorer中搭建拓扑